请问 屏板的电容 是多大容量 和耐压

楼主(2011-07-12):
请问 屏板的电容 是多大容量 和耐压   ,烧焦了 用什么电容可以代换呢  没找到这样的电容 显示器型号是 ,联想LXM-WL19AH

网友:
你上淘宝上看看有没有这个屏电路的图片 对着找下 坏成这样 够呛了吧

网友:
估计屏IC也挂了,屏也保不住了。

网友:
dc/dc升压电路12v端滤波电容 47uf/50v

网友:
47UF的电容,,,

网友:
47uf/50v的电容。

网友:
100U/50V 左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