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43L笔记本北桥供电MOS管

楼主(2011-07-12):
此台笔记本刚接手现象是开机白一下屏掉电,再触发也是一样,后来修的过程就是按照缺电压修的,原因查到是北桥1.05V的电压没有出来,后来查到电源芯片缺少19V的供电,也很简单就是一个电感虚焊,发现1.05V的上下MOS管坏了,更换了一对,机器点亮修复,但是有一个问题,更换的新的MOS管发烫,再更换了一对,还是烫的,手摸上去50度的样子吧,机器运行正常,现在就是用此机器打字,想想不应该啊,于是查了1.05V对地阻值12欧,这应该是正常的,又查电源芯片的反馈电路也都正常,电源芯片不烫,不知道是什么回事,用了半天也正常的,就是烫,这个GM45北桥是0.45的珠子,有点不太想搞它,关键是电脑运行挺正常的,请教一下大家是不是正常。

网友:
晕没有一个人回答,想换电源IC,型号是RT8204,从料板找了半天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