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中急!!DELL原装机换硬盘,装系统死机??

楼主(2011-07-12):
DELL原装机硬盘坏了,换了个,换了几个系统,一步一步安装的夜装了。装完系统就是卡咋滚动条那里,死机。
有人说,boss调ata,两都试了,不行啊!

网友(点评):
我试过一次是dell的原装机每换一样应该就还情一次CMOS啊,清完之后才能正常用啊

网友:
钮扣电池那里清一下

网友:
清除CMOS后,进BIOS设置HDD 为SATA。重新安装。

网友:
改变硬盘的
模式,如3楼说的。

网友:
学习了!

liaoxiangb -5 严禁灌水

网友(点评):
晕怎么这样说的 别就这3个字行不 你多说几个会怎么样啊

网友:
能装完系统,就  不一定   是设置的问题,硬盘模式,bios积电固然可能,但是也不排除加载某个驱动的问题,最好看下能不能进入安全模式。

网友:
每次回答都得做算术题。。请问下装的是什么系统?xp是sp2还是sp3,还是2k,还是win7,vista等?细细查找,准能找到问题的,如果解决不了加我qq1579049852

网友:
xp3,能进安全模式

网友:
hdd,调sata,没看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