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联想SL410K无待机,待机电流瞬间有然后无!!!!

楼主(2011-07-12):
瞬间有3V 5V然后就没了 掉到0000
目前VIN VCC   BST1  2 有了
EN1  EN2也有了

网友(点评):
是不是过流保护了。

网友:
查下3V   5V有没短路         电容 有没有问题

网友:
ISL6237换过了 一样

网友:
有短路,出保护了,先排短路

网友:
看公共点是否短路或微短,阻值一般在400—600欧左右

网友:
量一下保护隔离电路有否导通,再查一下LDO线性电压是否有短路性况,下管G极是否是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