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索尼不加电BIOS放电就能好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1-07-12):
一直不明白这个问题,为什么索尼有好多无待机或有待机不加电的机器!拆开机器哪都不用修,把BIOS放电就能好!
  现在我碰上一个更奇怪的问题!这是一台索尼VGN-FZ440E的机器,板号是MBX-165 MS92!
机器到手上是无待机的,拆开板子测量MAX8734的20脚没有总供电!接下来就跑电源口到8734的这条电路!结果发现到PQ26电压就过不去了!测量G级的电压跟D级的电压相同,S级不能正常输出!  我把BIOS放电机器就正常了!G级的电压就变成了9V!想不通索尼的机器BIOS放电怎么还能影响一个场管的G级电压!
更奇怪的问题是这款机器虽然BIOS放电后机器一切工作都正常了! 但是如果把机器放两小时左右再开机的话,就又恢复到原来的故障!  请高手谈谈想法.....

网友:
这么奇怪的问题第一次听说啊

网友:
不可能吧  还真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