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NC51Q主板不跑码

楼主(2011-07-12):
昨天收到同行一块联想NC51Q主板不跑码,

先还原故障,触发显示 ---- ,因939主板我这修得少,没有备939针假负载,就直接上CPU  内存测试,测各供电都有,时钟测试点没找,测IDE接口 1脚有5V电压但不复位,初步怀疑可能是桥的问题,

在论坛里搜了下这个型号主板的帖子,说北桥的问题一大片,如此就加焊下吧,我这里只有风枪,吹吹吧,北桥上面和周围上点焊宝,最后吹到周围小元件能用镊子动的时候停止,自然冷却后,试机,意外点亮了,跑码完成,哈哈!天意,我在论坛里可是很少看见有用风枪加焊成功的,我这运气也太好了!哈哈!

网友:
不知这样能用多长时间?

网友:
LZ很幸运啊  不错 不错

网友:
焊工还是有很大关系的,还要考点运气

网友:
AMD的版子很多都是北桥空焊的。我还没用过风枪吹呢。

网友:
重新植株好一点

网友:
哈哈  我就看看这风枪搞的能坚持多久,反修的时候我再回贴,没回贴就是没返修了,看我运气有多长!

网友:
这块桥容易虚汗    但是很容易加焊报废      你狠幸运

网友:
这主板要在北桥散热片上加一个小风扇,能用很久,否则一个月内主会返修

网友:
一般不跑马我都用风枪加热试下

网友:
楼主真厉害!BGA都不用就能修桥。不过我想应该用不久。

网友:
在我以前没有BGA的时候都是用风枪吹。只要掌握好成功是必须的。有些东西关键看技术

网友:
这么做不是很安全啊,最好的是从新做下桥,再在桥上加个风扇,那么才能保证散热问题

网友:
估计用不了多久又坏了。

网友:
同样一个主板 同样的毛病 也是用风枪吹的北桥 居然能进系统了

不过冷启动偶尔会卡在C1   关机再开就会好  进入系统后测试一切正常

不知如何处理啦!

网友:
还是专业的BGA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