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一个T61机器暗屏的故障

楼主(2011-07-12):
首先多谢论坛,修好这个机器也是看了下论坛里发过的贴了,
机器故障是暗屏:
维修:是换了一个751的显卡,换后就成了暗屏了,硬着头皮上吧,客户来的时候是好的,没办法/
测量;1,量了下屏接口处的保险,因为这个东西比较爱坏,测完以后正常,保险正常,再看看这个屏接口的供电是否齐全,上图
测供电全部正常,只有这个信号BACKLIGHT_ON为0V,正常应该3,3V,
找到问题了就顺着它找吧,这是一个背光的开启信号,是由PMH发过来的,要想发出这个PMH首先要收到VGA—BLON这个信号,

这里走了一个误区,也走了点弯路,一开始没想到是VGA—BLON,却想到是不是PMH的工作条件没满足,结果都是正常的,
量到这个VAG_BLON是低电平,看到贴子有一个仁兄(机器检测到4A的时候这个信号是低电平而55脚是高电平)这是一个误区,
正常来说这个信号在亮机的时候是正常的3。3V,这个没有,不敢想了,因为想到这儿是显卡发过来的,难道显卡挂了,
不会吧,300多的新显卡啊,
再重植一遍,应该是没做好,做完之后哎,故障依旧,扔到一边,这是怎么个意思,
显卡应该没坏怎么会这样,过了一会儿又想起难道断线了,抱着试试量了一下,有点位量起来方便,
图纸上对应的点大家就自己比一下啊,这里就不传了

万用表一量,果然不通,拿块料板,再量一下,是通的,哎,太好了,断线了,于是快用飞线接好吧,
再开机OK,
总结:这个故障是简单了,想说的是遇到一个故障想不通的时候先放一放,静下心来再想想还有没有漏掉的,最好也不要轻易的放
弃,或许再坚持一下,就能找到问题了。
补充一下:有朋友说过像这种故障可以挑起PMH的55脚,就可以了,在这个过程中试过是可以也不会出现先白屏的问题,
                 就是客户快捷键失灵关不了背光,

网友A:
看了这么多  头都看晕了,   楼主下次简单明了一点

最后一句话总结:做南桥弄断了一条线

重要的是维修的过程与心得!

网友:
要是换成我就直接挑55了。不会这么钻研下去了

网友:
飞个3.3F过去  也行把

网友:
一个维修经验啊,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这么多  头都看晕了,   楼主下次简单明了一点

下次请你看清楚再发言,是做南桥的吗/

网友(点评):
真的看晕了 把显卡弄成南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贺喜楼主修好了,学习了

是,贺喜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