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LED改成LCD

楼主(2011-07-12):
怎么把LED灯的瓶改成LCD的?

网友(点评):
把灯管换了,

网友:
改了你能装回去???
LED比LCD的屏薄那么多,而且LED跟LCD的电压应该也不一样的吧。

网友:
这个好像不太好改吧!  灯管好像插不进去LED 屏里  插不进去就不好该   只有插进去才能该

网友:
改不了的了,除非换屏

网友:
用通用高压改

网友:
各奔就改不成吗,,  屏幕厚度都不一样,  难道楼主要 换外壳,,,,,,

网友:
改了不一定好用,还是不要改

网友:
是那种30片插的    已经知道了  改个高压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