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K9A2VM内存插槽两根,只能用一个插槽

楼主(2011-07-12):
今年怪事特别多,MSI K9A2VM 板子,,插槽只能用一根,,,,,,而且不能用的那根插槽,还跑循环码,D0---EE的跑,,另外一根插槽,没有任何问题。。。。正常跑马,可以点亮显示器,,这个是什么问题呢,内存全部供电和 SMBUS 都全部测试,
显示器

网友:
虚汗 时钟 复位,这个板子的CPU是AMD的吧,换个CPU试试

网友:
这个肯定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CPU的复位和PG都是正常的,我说了,能点亮的,只是有一根插槽不能用,换CPU干什么啊。。。楼上的你这么那么确定,是桥???是在灌水吧,

网友:
看看 那个槽子的时钟 最好有图纸

网友:
看看有没有断线或者插槽里面的触点有问题

网友:
如果你的是AM2或AM3的板 CPU坏是很正常的 内存挂在CPU上

网友:
大哥,但是就算是CPU 有问题,,他好像是全部插槽都不能用吧,,,,,,怎么可能导致一根插槽不能用呢?????而且内存的供电,时钟,复位都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