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不寻常的维修二例

楼主(2011-07-12):
一块G31开机常复位,量了下各电压都正常
再量下PCI     a15复位只有1.6V
PCI复位被拉底,于是按这个思路开始维修
先拆下网卡,故障依旧
再把IO复位脚 开路,故障依旧
开始没招了,a15对地阻值也正常,

是不是南北桥有问题??????
这个板如果干桥的话没有个整数也不会动

还是先刷个BIOS看看       GAGIBYTE不是总坏BIOS吗

刷后一试,呵呵,好了

另一板是GA-MA770-S3
开机不跑码,复位灯过3秒闪一下。是不是主板不跑码才会复位重复检测,如果这样的吗,那主板还是在运行
先刷个BIOS    ,一样
还是按时序来,拿 来波波上电测量。各电压到位,32.7687到位,14.318到位,

量到时钟时发现问题,时钟供电正常,手上没有这个换,只有加焊后洗 下,开机正常

网友(点评):
第一个故障是什么故障啊,第二个的时钟既然有了供电那是什么别的原因呢?

网友(点评):
第一个故障刷boss后再测过复位电话吗?是多少?

网友:
路过的朋友觉得可以的话,给点默水分

网友:
刷BIOS  快成了 万能的了

网友:
B15是复位吗。。。。??

补充内容 (2011-7-13 17:03):
我看的时候是B15,我第一反应是他测的是PCI的时钟

网友(点评):
他说的是A15

网友(点评):
可能是后来把B15改为A15,呵呵

网友(点评):
是不是楼主把b15错当a15来测了,怎么boss会影响复位电压吗?

网友:
楼主打错了吧  PCI A15 是复位角啊  B16 时钟 A14待机

网友:
刷下bios试试

网友:
楼主,第一块G31你刷BIOS之后PCI复位脚是是多少伏啊?

网友:
好好学习下. 我也有块板和你第二块症状差不多 你加焊哪 里好的.

网友A:
“量到时钟时发现问题,时钟供电正常,手上没有这个换,只有加焊后洗 下,开机正常”为什么电压正常,14.318也正常。还要换?

网友:
现在的BIOS引起的问题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能加焊哪啊  时钟IC啊  笨

呵呵 谢谢指点 我也试下 好了请你喝茶

网友:
现在的主板好像BIOS很好坏呀

网友:
又学多一个技嘉板的通病

网友:
刷写BIOS作用可真大|

网友:
看来供电都正常的话,先刷下BIOS还是很有道理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到时钟时发现问题,时钟供电正常,手上没有这个换,只有加焊后洗 下,开机正常”为什么电压正常,14.31 ...

他不是说了吗  量到时钟发现问题   能发现什么问题 要么 没有时钟 要么时钟不正常  但供电又是正常的 所以不是加焊就是先换个再说啊  他没有的换  所以只有加焊    也好了

网友:
技嘉板子BIOS,IO经常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