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1 集成 不知是否是通病

楼主(2011-07-12):
IBM T61 集成主板   连接适配器  电源灯不亮  连接电池 充电灯不亮   按开关键  主板能上电  cpu有温度   所有指示灯都不亮  屏无显
有时静置一段时间 还能正常  但一旦关机 故障又出现
电源管理芯片 加焊过  没有变化
求高手指点思路   是否有通病问题

网友(点评):
你的修好没有啊 我两块板子都这样啊 !!

网友:
没修道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我升级R61的bios,刷坏H8 EC固件就是指示灯全不亮。有关H8的信息,到我空间看图片吧。

网友:
好像哪里短路了, 或者 电容三极管 性能不良了,,

网友:
LZ甚至都没说过加电的情况 没那么多通病修的

网友:
不是通病,T61是还能经典的机器

网友:
电流,电压都不清楚,不好说!!

网友:
是不是不通充电哦。。。

网友:
我有台机器也哪呀
测试卡跑DA

网友:
不好搞哦,可能芯片性能不量了

网友:
去查一下H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