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0 开机掉电

楼主(2011-07-12):
今天遇到了一台dell1420的机器,开机掉电,在掉电的瞬间测量,内存,cpu,显卡的电压都有,电流来回跳变,快要亮的时候就掉电了,测量了好久也没有发现有短路的地方,请各位师傅帮个忙,看这台机器如何修里

网友:
应该是有短路的地方吧

网友:
测了没有发现短路的地方

网友:
掉电之后还能不能再开,可以试着加焊下显卡

网友:
我建议直接更换显卡。或者把显卡取下看是否还是掉电

网友:
电流怎么跳变的?

网友:
显卡有没短路的,  其它应该还有短路的,测下CPU脚座和内存阻值。

网友:
不用拔电源还能直接开起来可能是后面有信号没到位。如果有短路的话就直接保护了。

网友:
检查下cpu是否装好 我遇到过类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