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灯管 是有极性 一定要注意 我今天才知道的

楼主(2011-07-12):
准確的說,CCFL沒分極性,的確如樓上所說,CCFL交流驅動。但是,CCFL是以真空吸附方式塗布熒光粉,為了改變燈管黑暗啟動特性,其中一端會塗上鹼土金屬化合物,俗稱高壓端,另一端輿輸入端的負極短接,俗稱低壓端。
------------------------------------------
以上是我找到资料,今天遇到一个显示器 ,一亮就暗,我怀疑是电源一体板坏了 ,直接买了块板换上,不行,老是感觉打火,而且还是一亮就暗掉了。然后我问商家,商家说线接错,有极性的 ,我开始也莫名其妙,后来,改了一下,果然好了。。。。然后上网找到了相关资料。。。而且接反就算能亮,也影响灯管寿命

交流何来的极性?
你在厂家说接反之前没见你说换灯管呀,你的意思是说厂家出厂的时候都接错了。。。。。。。。
一亮就暗,我怀疑是电源一体板坏了 ,直接买了块板换上,不行。这种问题肯定是先测灯管的,测4个灯管1分钟时间也不用。换了这么多灯管,也从没听说过还分正负的
楼主,要是灯管有分极性的话,那新灯管怎么分极性?你修这种一亮就灭的机,还要去买个板换,看来也是新手...先学扎实了再说.
厂里都没分极性,你偏要分,误导新手!老老实实检查灯管吧,不然会返修的。
17楼我传有图片,这个是低压端的图,是双管的,一个接的是有字的一端,一个接的是无字的一端,这个是三星屏上拆下来的,好的灯管和灯管架,,是原配的,

whdiy -1 楼主搞清楚,灯管线分极性,灯管本身不分的.

网友:
准確的說,CCFL沒分極性,的確如樓上所說,CCFL交流驅動。但是,CCFL是以真空吸附方式塗布熒光粉,為了改變燈管黑暗啟動特性,其中一端會塗上鹼土金屬化合物,俗稱高壓端,另一端輿輸入端的負極短接,俗稱低壓端。

网友:
看起来两端不是一样 的吗  ?怎么分他的极性

网友:
一般线粗 是火线 正极,青色 红色 为正。另一端就是负极

网友:
新灯管如何认识高压端呢 又没接线

网友:
我换了好多灯管,把这个原因给忽略了

网友:
CCFL沒有极性的,你那台显示器是灯管高压端有漏电打火,引起高压板保护.还是要换灯管得.

网友:
CCFL沒有极性的,你那台显示器是灯管高压端有漏电打火,

网友:
根本不是灯管有极性,而是质量不好。飞利浦日光灯在市场上卖了那么多年,也没有人提出来安装时要注意极性的问。它和液晶灯管原理上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
第一次听说灯管有极性的 ,学习哈

网友:
灯管是没有极性的哦 。。

网友:
到底阿有极性啊

网友:
没研究过,一般都是拿起灯管就换.

网友:
应该不是灯管有极性吧.

机子还会坏.灯管打火

网友:
没有极性的,,,

网友:
灯管应该没有极性的吧,应该是你接不好。有木有可能?

网友:
我前几天从一个三星的坏屏拆下来一结完好的灯管和灯管架,,,
我传个图大家看了就明白了

网友:
上面的图应当能说明问题吧,厂家接的线,并没有区分什么高压低压端,,

网友:
高压交流电还有正负,深奥

网友:
以前我买的灯管,两端标的都有记号,估计是分正负的吧,我还没遇到你说的这个现象

网友:
不是吧,灯管也有极性

网友:
我换过几个好像没有正负之分啊~ 难道我运气好~接上就是对的吗~

网友:
灯管本身有问题,高压端有问题,然后把两端调一下还可以继续使用,以后再次出现问题就只有换灯管了。

网友(点评):
恭喜你,答对了。楼主修得糊里糊涂的,你帮他找到原因了。

网友:
灯管没有吧,高压板上面有正负极,正极进了高压堡。我上次也给忽悠了下。

网友:
看来这个问题还很值得深入, 我个人认灯管CCFL 是没有正负极之分的,有不同意见的请出来说说

网友:
那有什么极性啊,没有的事.

网友:
那有什么极性啊   换过N多  没有的事

网友:
期待高手解释下,灯管到底分部分极性。

网友:
灯管是没有正负。我修的太多了。要知道它是和日光灯一个原理的。

网友:
我也来说几句,,,作为交流高压,是无谓正负之分的。。。但大家在维修时都知道灯管上的两根线明显存在粗细不一样,这个粗线我们可以看作是主端,细线看作是副端。在我们更换高压条或高压板时要注意,粗线一定是接在从高压线圈出来的那个脚上。。细线接在地线上,这根细线起到回路的作用。。。。本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如果接反了,会出现的现象是灯管有滋滋响声,或灯管亮不起来。。现丑了,,,说几句,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
引用33L的话下
我也来说几句,,,作为交流高压,是无谓正负之分的。。。但大家在维修时都知道灯管上的两根线明显存在粗细不一样,这个粗线我们可以看作是主端,细线看作是副端。在我们更换高压条或高压板时要注意,粗线一定是接在从高压线圈出来的那个脚上。。细线接在地线上,这根细线起到回路的作用。。。。

新安江 -6 严禁灌水

网友:
交流电压 哪里来的 正负极喃?  郁闷???

网友:
等高手分析极性问题,身为菜鸟的我表示第一次听说

网友:
我是拿起灯管就换。。。。

网友:
误导,这样的贴子要删掉,省得误人子弟。

网友(点评):
这位兄弟说得对!自己不懂还在这误人子弟。应该要删掉!

网友:
一般都能用,不过看过这个贴后万一以后碰到就不会毫无头续了……

网友:
学习了 但不知是对是错

网友:
我换了很多灯管了,灯管没有极性,一亮就灭是没装热缩管造成的打火。

网友:
1111111111111111  人的问题

新安江 -6 严禁灌水

网友:
电容耦合过去的电压哪里有极性了?就算有正反之分估计也是从绝缘上考虑的

网友:
灯管两头一样。怎么区分哪头是正极?

网友:
灯管怎么可能有极性呢,如果说是灯架两端的线有极性那还可以

网友:
怎么可能有极性呢,换了那么多灯管从来都没遇到过

网友:
第一次听说要注意极性

网友:
没考虑过接反有没有什么问题,个人习惯有字一侧接粗线,没想过有没有极性

网友:
这个问题还真没有注意过。换过不知道有多少灯管了。没有发现楼主你说的问题啊。

网友:
学习了!不过我换灯管 的时候都不考虑着问题,直接接上 也没什么问题。

网友:
确实是有极性的,有正负只分的

网友:
理念上是没有极性的。不知道LZ是怎么回事

网友:
灯管线有粗细这个知道,今天知道原因了,谢谢大家的发言。

网友:
不会吧,楼主你说的真的存在的话,那我换的灯就要全换了,不会按你这样说就是交流都有正负之分,那我家的电视就要插一次换一台了!

网友:
理论上时分的 但是接反了也不影响正常使用的。除非你的灯管太次了

网友:
看完了全部的回复。。。有的说分极性。有的说不分。

给你们忽悠一愣一愣的。。。按道理灯管应该没正负极之分吧。。至于粗的一端接高压的正极。应该会延长灯管的寿命。。。

网友:
明确的说 绝对没有极性 如果要极性正确才能可靠工作并发挥产品最佳效果的话 按照国际通用电工标准要求 在其产品上应有明显标识 如电解电容二极管等等 等等

网友:
灯管极性怎么分

网友:
都是坏了就换,没注意灯管极性问题,不过没发现什么问题啊

网友:
灯管的线为什么有粗细之分?它们通过的电流不是一样的吗?它们的线芯应该是一样大的才对啊!只能按粗线的绝缘层厚一点,用来接高压端这样来解释了!

网友:
学习了没怎么注意还有正负的

网友:
一般显示器怎接都可以,少数就要接对才可点亮

网友:
没听说灯管有正负区分

网友:
呵呵 B接法肯定是错的

网友:
都是直接换的吧,没在意过这个

网友:
换过那么多灯管..我觉得这东西根本没有正负极之分..还有灯管线 1粗1细.做那个细的我看也都主要是为了好走线...并不是什么1根高压1根低压....(个人经验) 轻拍.

网友:
没注意过,

网友:
应该没极性

网友:
我一般还是把有字的两根放一头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第一次听说,学习了。呵呵。

网友:
哪不知道,怎么分正负啊。

网友:
确实分正负有的灯管装上后法暗,但是两个头交换后就好了

网友:
我问过卖灯管的,说部分确实有极性, 带字的接粗线。 如果你换完灯管 还是一会就黑,你用可调电源看下灯管电流, 再调换一下,电流肯定有变化

网友:
听说也是有的。粗的那端和细的那端走的电流会不一样。

网友:
很快就是LED的时代了,没事多研究研究LED。关于灯管正负何必如此深讨。。。。

网友:
你那个时代的人啊!

网友:
反正我是按灯管的长短来换,从来不留意什么极性。

网友:
呵,也有这样的吗,我还是头一次听说。不过也可以拿来讨论讨论,学习嘛

网友:
灯管还有正负??

网友:
单只灯管没有极性,有的装入灯架内就要分高压端了!

网友:
并没有区分什么高压低压端

网友:
灯管都有分正负,也应该会有

网友:
我也没有遇到啊!!我也换了好多啊!!还好啊!!好像没出现那样的问题啊!!

网友:
做过这么多活,一直忽略了。。

网友:
我认为灯管没有极性,但是高压包有特殊的绕法,记得有次飞利浦的高压板的包坏了,用通用板的包代换,不成功,仔细观察飞利浦的包2个并不一样,应该属于2个相位相反的包,估计楼主的属于类似问题。

网友:
楼主标准的口水贴啊。
CCF灯管哪里分得什么极性!还什么火线、零线来着,不是交流市电,哪里有火线之说!!

网友:
如果要分正负的话直接标上 + —不是很清楚?头一次听说分正负,上课时老师都没讲过。

网友:
长见识了 !高压灯管还有正负啊?

网友:
干了 多年维修  换了很多的灯管了   都没分极行   都使用正常

网友:
真理只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时间会说明一切

网友:
灯管好像么有极性,至少我换的灯管都没有区分极性

网友:
头次听说,研究一下

网友:
有高压线,和低压线之分,灯管好像不分正负的

网友:
我也没碰到灯管有极性的,买来新的灯管哪里有标极性了,我只有碰到过绝缘没做好,有打火的现象。

网友:
今天终于听了灯管有极性

网友:
骗积分 的  拉出去~!!

网友:
我也换了很多了呀  到没有分正负,至今我换过的灯管没有一天返修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