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笔记本进水内置摄像头不能用

楼主(2011-07-12):
笔记本进过水客户说看到一股白烟 现在是机子能正常使用 就是没有摄像头这个怎么修???

网友:
笔记本内置摄像头都是USB总线上面的,量一下5V供电是否正常,数据线对地阻值是否一致,排除总线故障,否则为摄像头到南桥之间的电感问题或者南桥NG,从别的端口可以飞出USB总线到摄像头使用的

网友:
摄像头是usb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