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钽电容是怎么区分大小的?

楼主(2011-07-12):
请问NEC OE687大电容可以用什么代?这种电容是怎么来命名的?

网友(点评):
用多个330的电容并联起来就好了。

网友:
用六到八个笔记本上拆下来的330微法或者470微法耐压4V左右的小个头电容并联代替

网友:
楼上真有办法,学习了

网友(点评):
向来大家都是这样的吧。

网友:
并联这样也可以?这样容量跟电压都变了?

网友:
大家好像都是2楼那样做的吧 哈哈

网友:
今天真的见到了传说中的NEC大电容

网友:
  还是那样做比较好。今天花15块买个新的结果是坏的。害的我把显卡和南桥都搞了一遍!新板都搞的日刺人了!

网友(点评):
别买这种电容换了,以我们的设备很难焊接好的。焊接时就坏掉啦。直接用330U的代换,处理一下。很好换的。并且换过后不会再出问题的了。

网友:
供电处的电容都是并联的啊。没错的。

网友:
搞了6个470的并上去,进系统就重启。0E128说是1200UF的,那0E687难道是6800UF?

网友:
7楼的哥们很同情你 最恨有些贱人把坏东西当好的卖  害我们这些搞维修的了  太麻烦了

网友A:
找了一整天终于找到了NEC的标注规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了一整天终于找到了NEC的标注规则

点下载没有任何反应!我的十分难道不能用迅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了一整天终于找到了NEC的标注规则

果然不能用迅雷 不是图就是英文 晕!

网友:
百老师和你们都很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