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显示器显示一下就暗屏了,请问是什么回事

楼主(2011-07-12):
联想显示器显示一下就暗屏了,请问是什么回事,请高手指点

网友:
暗屏有图像属背光故障,主要检查灯管和高压部分

网友:
灯管、、换了就好了

网友:
应该高压的问题

网友:
外接高压条 试机。

网友:
灯管高压部分嘛.外接灯管试试.接高压也行.

网友:
联想的显示器灯管坏了是最多的

网友:
联想这个我修过,是开关三脚的管子,出问题,

网友:
这个一般是灯管引起的高压保护,也有可能是高压板的问题,可以先用外接高压板测试下灯管看下,如果灯管不行,换灯管,灯管没问题就修高压板

网友:
高压电路  灯管坏得多  通病

网友:
电容,灯管,高压,换了准好

网友:
联想的显示器,19款的唯冠代工的,现在多数是灯管问题,冠捷代工的灯管坏的少,高压板多

网友:
首先外接灯管看看,在看高压部分,测测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用通用的板子点一下,有时驱动板有问题也会黑屏。

网友:
谢谢了,换了灯管就好了

网友:
闪的时候屏发红就是灯管坏
否则就是高压板

网友:
其实灯管不一定要换,只要灯管的亮度还可以的话,只要把把灯管细线那头加上热缩管就可以了。。。偷工减料所致。。。。。修过N多了。。。

网友:
加高压条吧,这样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