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复印机维修代码大全

楼主(2011-07-12):
东芝复印机维修代码大全

同时按0和1键打开电源 面板指示灯全部点亮,按清除/停止键解除
同时按0和2键打开电源 机器进入老化方式,显示AG,同时按09键解除
同时按0 3或04键打开电源 机器进入输入/输出检查方式,显示CH,输入不同的代码可以启动不同的部件,例如03-33暴光灯检查
同时按0和6键打开电源 强制启动《定影器不加热》
同时按0和7键打开电源 自动进稿器老化方式,显示AG,按09退出

按03/04键同时打开电源,进入输入/输出检查状态显示CH,退出同时按09键
1主电机ON 11 OFF
2供纸辊离合器ON 12 OFF
3定位辊离合器ON 13 OFF
6调色剂电机ON 16 OFF
7冷却风扇ON 17 OFF
10 总计数器 按P键
20扫描电机 按P键移动50% 再按P键200%
21 镜头电机 按P键移动50%在按P键200%
22 反光镜电机 按P键移动50%再按P键200%
31转印输出 按P键ON再按P键OFF
32 分离输出 按P键ON再按P键OFF
33嚗光灯输出 按P键ON再按P键OFF
34 预转印偏压 按P键ON再按P键OFF
40 上纸盒电机 按P键ON再按P键OFF
41 上纸盒供纸离合器 按P键ON再按P键OFF
43 下纸盒电机 按P键ON再按P键OFF
44 下纸盒供纸离合器 按P键ON再按P键OFF
以上是检测代码,一般只使用03/04 05 08,老化方式机器空运转。
1、更换载体
同时按05, 打开电源开关, 面板显示 AJ, 键入调整模式 No:按复印键显示当前值,进行(自动)调整,键入修改值,按插入键将修改值存入内存,按 3+4 复印--
0 TD传感器自动调整--
键入0,按复印键鼓和显影器工作大约2分钟面板显示数开始自动改变短时间后显示数停止改变。--
显示值=24(2.4±0.5v), 按插入键存入内存,按09退出----------------
----------------
退出自诊断 05 模式: 键入 "09"----------
清除保养信号------
同时按08, 打开电源开关, 面板显示 AD, 键入调整模式 No:按复印键显示当前值,进行(自动)调整,键入修改值,按插入键将修改值存入内存,按 3+4 复印----
69--PM(保养周期)间隔设定--范围: 0~999,999 缺省值=0----------
79--当前PM计数显示----范围: 0~999,999 缺省值=0----
当79显示的数值达到69设定的数值时保养信号出现,重新设定保养周期可消除保养信号----------------
退出自诊断 08 设定模式: 键入 "09"
关于此项的补充
0+5开机 东芝复印机部分调整代码
1 手动曝光调整 100% 范围0~255 标准128
2 手动曝光调整 154% 范围0~255 标准128
3 手动曝光调整 50% 范围0~255 标准128
4 手动曝光调整 200% 范围0~255 标准128
5 自动曝光调整 100% 范围0~255 标准128
6 自动曝光调整 154% 范围0~255 标准128
7 自动曝光调整 50% 范围0~255 标准128
8 自动曝光调整 200% 范围0~255 标准128
14 图像曝光调整 100% 范围0~255 标准128
15 图像曝光调整 154% 范围0~255 标准128
16 图像曝光调整 50% 范围0~255 标准128
17 图像曝光调整 200% 范围0~255 标准128
38 栅偏压输出 范围0~255 标准128
39 转印电压调整 范围0~255 标准128
40 分离偏压调整 范围0~255 标准128
42 栅偏压调整 范围0~255 标准128
* 49 自动曝光自动调整
* 0 自动墨粉调整 设置成 24
* 90 自动墨粉调整 范围0~255 标准128 (表示自动墨粉传感器的调整量)

0+8开机
* 69 PM计数器设置方式 0-999,999 初始值0 0M计数器无效 否则PM请求
79 当前PM计数器值 0-999,999

东芝复印机曝光量调整代码
按0、5开机
1--手动100%曝光量调整----范围: 0~255, 缺省值=128--------
2--手动154%曝光量调整 ----范围: 0~255, 缺省值=128--------
3--手动 50%曝光量调整----范围: 0~255, 缺省值=128--------
4--手动200%曝光量调整----范围: 0~255, 缺省值=128--------
5--自动100%曝光量调整----范围: 0~255, 缺省值=128--------
6--自动154%曝光量调整----范围: 0~255, 缺省值=128--------
7--自动 50%曝光量调整----范围: 0~255, 缺省值=128--------
8--自动200%曝光量调整 ----范围: 0~255, 缺省值=128--------------------
9--曝光量上限调整----范围: 0~255, 缺省值=255--------
10--曝光量下限调整----范围: 0~255, 缺省值=0--------
14--照片100%曝光量调整----范围: 0~255, 缺省值=128--------
15--照片154%曝光量调整 --范围: 0~255, 缺省值=128--------
16--照片 50%曝光量调整 --范围: 0~255, 缺省值=128--------
17--照片200%曝光量调整 ----范围: 0~255, 缺省值=128----C1--主电机锁住------------------------
C21--光学系统没能完成初始化,光学系统锁住------------------------
C26--曝光灯烧坏------------------------
C32--开箱(UA)TD传感器自动调整失败------------------------
C41--电源接通时,定影热敏电阻异常或者定影灯开路------------------------
C43--在预热期间,或者在预热完成后定影热敏电阻异常------------------------
C44--在预热期间,或者在预热完成后定影灯开路------------------------
C54--分页器-和主CPU通信错误------------------------
C55--自动进稿器ADF-和主CPU通信错误------------------------
C71--ADF主电机锁住------------------------
C72--由定位传感器检测出的不良调整------------------------
C73--EEPROM初始化不良------------------------
C81--分页器输纸电机异常------------------------
C82--分页器斗移位电机异常------------------------
C83--分页器上限错误------------------------
C84--分页器下限错误------------------------
C85--分页器原位传感器错误------------------------
C86--分页器移位传感器错误------------------------
C94--在(CH,AJ)模式时,光学系统没能完成初始化,光学系统锁住--------------------E1--机内卡纸------
E2--定影附近卡纸------
E3--电源ON时有纸保留在复印机内------
E4--复印期间前门盖被打开------
E5--对位辊附近卡纸------
E14--下纸盒进纸卡纸------
E71--ADF原稿进稿部分卡纸------
E72--ADF原稿传输部分卡纸------
E73--ADF原稿排出部分卡纸------
E75--ADF 2合1(第2张在原稿传输部分)卡纸------
E81--分页器输纸部分复印纸到达时间超过卡纸,纸未到达传感器------
E82--分页器输纸部分复印纸等待时间超过卡纸,纸停在传感器------
1568的误码表
“清除卡纸”或“检修请求”符号一闪一闪时,同时按下:“CLEAR/STOP”和“8”键,会显示以下错误码:
1.复印机纸路卡纸
 错误代码     内容            备考
 E01     复印机机体内卡纸    包括旁送卡纸(旁送LED亮)
 E02     定影器附近卡纸
 E03     打开电源时机内卡纸
 E05     未到达定位开关卡纸   在PFU供纸通过传输辊之后还是由PPC供纸之                     后?
2.在供纸部分卡纸
错误代码      内容             备考
E14      下纸盒卡纸(PFU)      纸未到达传输辊
3.在ADF传输路径中卡纸
错误代码       内容             备考
E71      在ADF原稿供纸部分卡纸
E72      在ADF原稿传输部分卡纸
E73      在ADF原稿排纸部分卡纸
E75      2合1(第2张原稿在供纸部分卡纸)
4。在分页器传输路径卡纸
错误代码       内容               备考
E81      在分页器传输路径中纸张延迟堵塞   纸张未到达传感器入口
E82      在分页器传输路径中纸张停滞堵塞   纸张停留在传感器入口
5.复印机驱动系统请求检修
错误代码       内容                备考
C01      主电机工作异常
6.光学系统请求检修
错误代码       内容                备考
C21      光学系统初始化错误         扫描、镜头或反光镜工作异常
C26      检测到曝光灯烧毁
7.处理系统请求要检修
错误代码       内容                 备考
C41      开机时热敏电阻异常或加热器断开
C43      在预热期间或复印机已就绪时,热敏电阻异常
C44      在预热期间或复印机已就绪时,加热器断开
9.有关通讯的请求检修
错误代码       内容                 备考
C54     分页器和主CPU通讯异常
C55     ADF与和主CPU通讯异常
10。有关ADF
错误代码       内容                 备考
C71     ADF主电机锁定              ADF堵塞LED闪烁
C72     检测到定位调整失败传感器         ADF堵塞LED闪烁
C73     EEROM初始化错误             ADF堵塞LED闪烁
11。有关分页器的请求检修
错误代码       内容                 备考
C81     纸传输电机异常
C82     稿台移动电机异常
C83     上限位错误
C84     下限位错误
C85     初期位置传感器错误
C88     复印移动传感器错误
12.其它异常现象请求检修
错误代码       内容                 备考
C94     在特殊方式(CH、AJ)下,光学系统初期化错误  内容与C21误码相同

网友:
很好很强大!!!收藏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