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168维修呼叫代码和调整代码

楼主(2011-07-12):
一:出错代码
C01:主电机锁死
C21:灯架初始化错误
C25:扫描单元检测器出错
C26:暴光灯未连接或浪涌检测出错
C38:替换的静电复印单元出错
C41:电源接通时热敏电阻不正常或加热器未连接
C43:定影器断接之后复印机处于预热状态,或待机状态后的热敏电阻不正常
C44:定影器断接之后复印机处于预热状态,或待机状态后的加热器不正常
C45:在加热器的末端,热敏电阻未连接
C56:PFC与主电机之间通信出错
C57:主机与IPC之间通信出错
C71:供纸马达锁定出错
C73:EE-PROM初始化出错
C74:出口/反转出感器检测到错误的调整
C81:风扇马达锁定出错
C82:引导传感器调整出错
C95:电源风扇未连接
C96:定影风扇未连接
C97:真空风扇未连接
C98:IC计时器不能正常工作
C99:PFC微机不正常
二:调整模式
05项目调整
205:显影器偏压DC调整
     初始值=156 范围0-255
210:栅压初始值调整
     初始值=106 范围0-255
220:转印变压器DC输出高调整
     初始值=180 范围0-255
221:转印变压器DC输出中心调整
     初始值=155 范围0-255
222:转印变压器DC输出低调整
     初始值=111 范围0-255
233:分离输出高调整
     初始值=67  范围0-255
234:分离输出中心调整
     初始值=49  范围0-255
235:分离输出低调整
     初始值=35  范围0-255
261:激光电源600DPI初始值调整
     初始值=42  范围0-255
304:扫描器输送倍率(0.1/级)
     初始值=128 范围0-255
305:扫描器输送不对齐(0.126MM/级)
     初始值=128 范围85-171
306:CCD扫描不对齐(0.04233MM/级)
     初始值=128 范围5-251
354:R/ADF对齐数(表面,0.5MM级)
     初始值=10  范围0-20
355:R/ADF对齐数(反面,0.5MM级)
     初始值=10  范围0-20
356:ADF位置传感器调整或RADF传感器自动调整
357:R/ADF传送速度细调(0.1%/级)
     初始值=50  范围0-100
358:R/ADF水平未对准调整(0.04233MM级)
     初始值=128 范围0-255
365:R/ADF顶位置调整(表面,0.1MM/级)
     初始值=50  范围0-100
366:R/ADF顶位置调整(反面,0.1MM/级)
     初始值=50  范围0-100
380:ADF容量盘调整,盘窄
381:ADF容量盘调整,盘宽
08项目调整
202:外置计数器选择
     0:无外置计数器  1:绕组控制器  2:非标准  3:保留
204:自动清除[秒]
     0:无效  1:15秒   2:30秒   3:45秒   4:60秒   5:75秒   6:90秒   7:105

     8:120秒 9:135秒 10:150秒 11:180秒 12:210秒 13:240秒 14:270秒 15:300

205:自动低功率
     0:无效  1:有效
206:自动睡眠
     0:无效  1:有效
224:SFB尺寸
     0:A3  1:A4   2:A4R  3:A5R  4:B4  5:B5  6:B5R  7:LETTER  8:LETTER-R

     9:LEDGER   1O:LEGAL   11:STATEMENT-R   12:COMPUTER   13:FOLIO
       14:未定义  15:COM10  16:MONARCH
225:复印机纸盒尺寸
     0:A3  1:A4   2:A4R  3:A5R  4:B4  5:B5  6:B5R  7:LETTER  8:LETTER-R

     9:LEDGER  1O:LEGAL  11:STATEMENT-R  12:COMPUTER  13:FOLIO
226:纸盒2与08-225尺寸一样
227:纸盒3与08-225尺寸一样
228:纸盒4与08-225尺寸一样
250:服务个人电话号码(20位)
251:PM计数器设置值(0-999999)
252:PM计数器当前值(0-999999)
255:PFP安装状态
     0:AUTO(观察PFC纸盒安装状态,自动改到1或2)1:PFP1  2:PFP2  3:保留 4:无
256:LCF尺寸
     0:A4  1:LT   2:保留
351:显示AR1模型总计数器数据
352:A3/LD双倍计数
     0:单倍计数  1:双倍计数
355:显示AR1模型鼓计数器
374:DF扫描计数
375:复印作业(打印)计数器
376:打印机作业(打印)计数器
377:传真作业(打印)计数器
385:扫描器单元中总计数器(显示)
386:稿台盖扫描计数
388:当替换主PCB扫描单元-复印机时,装载全部计数器指令
389:当替换扫描单元复印机-扫描单元时,装载全部计数器指令
400:热敏电阻加热器状态计数器
     0:无错误发生 1:C41当启动W-UP时,第一个热敏电阻或加热器出错
         2:C41当启动W-UP时,第二个热敏电阻或加热器出错  3:保留
     4:C43在W-UP期间,热敏电阻出错 5:C44在W-UP期间,加热器出错
     6:C43待机后,热敏电阻出错  7:C44待机后,热敏电阻出错
     8:C45待机后,加热器端部热敏电阻出错  9:C44高温加热器出错
     10:C46从待机到开始打印期间加热器或热敏电阻出错
402:电源接通小时计数器(0-999999)
403:定影计数器
404:显影材料计数器
406:预运行开始时间
     0:无效 1:30秒 2:35秒 3:40秒 4:45秒 5:50秒 6:55秒 7:60秒
407:预运行操作时间
     0:无效  1:5秒  2:10秒  3:15秒  4:20秒  5:25秒
     6:30秒  7:40秒  8:50秒  9:60秒 10:150秒
408:对厚纸的预运行操作时间
     0:无效  1:1秒   2:2秒    3:3秒    4:4秒    5:5秒    6:6秒    7:7秒
     8:8秒   9:9秒  10:10秒  11:12秒  12:14秒  13:16秒  14:18秒  15:20秒
410:打印时的固定温度
     4:170度  5:175度  6:180度  7:185度  8:190度
     9:195度 10:200度 11:205度 12:210度 13:215度
411:待机时的固定温度
     0:170度 1:175度 2:180度 3:185度 4:190度 5:195度 6:200度
     7:DROP CONTROL ON
412:低功率时的固定温度
     0:OFF 1:120度 2:130度 3:140度 4:150度 5:160度
413:厚纸张的固定温度
     0:无效 1:195度 2:200度 3:205度 4:210度
462:切换到RADF混合文件装载
     0:无效 1:有效
480:纸盒优先级选择
     0:A4/LT  1:LCT   2:纸盒1  3:纸盒2  4:纸盒3  5:纸盒4
481:自动纸盒改变
     0:无 1:正常
483:多棱电机前启动设置
     0:有效 1:无效 2:仅为DF
503:在图象质量模式中的密度缺省
     0:AUTO 1:亮3 2:L2  3:L1  4:中心  5:暗1  6:D2   7:D3   8:节约墨粉
550:图象模式缺省
     0:标准 1:照片 2:文本
603:自动双倍模式
     0:无效 1:单倍/双倍 2:双倍/双倍
604:APS优先级选择
     0:APS  1:AMS  2:无 3:全图象
611:书本双倍文件选择
     0:左手打开 1:右手打开
614:功能清除LED闪烁
     0:无效 1:有效
620:APS强制开始
     0:按一次 1:保留 2:无效
641:自动分页模式也在面板上设置
     0:无效 1:装订 2:分页 3:无效 4:垂直和水平交替 5:分页错位
642:分页器模式优先级选择(面板设置)
     0:NON SORT  1:STAPLE  2:SORT  3:NON SORT
         4:ALTERNATION  5:SORT OFFSET  6:NON SORT OFFSET
648:全清时整理器BIN初始化
     0:无效 1:无效
649:杂志分页设置
     0:左手打开  1:右手打开
650:二合一/四合一设置
     0:水平写 1:垂直写
665:设置PPC区缺省
673:鼓清零
430:鼓PM设定
401:鼓寿命计数器
340:鼓寿命技术值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