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12):
一台LG L194WTS开机正常,一小时后出现右边闪动,之后就出现竖条,是那的问题?
液晶显示器

网友:
屏坏了,没得修了,没有专业设备的情况下只能凑合用了。

网友:
对屏坏了 我这里有一个屏也是一样 只要用一个小时就会出现 我这个就和你那个不一样 我这个就是一个亮点

网友:
点一下屏 屏坏那就没得修了

网友:
en 是屏坏了

网友:
屏坏了为什么开机还会正常一小时,之后才花屏呢,手上没有可代用的驱动板和电源板,要不就容易试出来了,只能修,但会是那的问题.

网友:
屏已经坏了,,,

网友:
我也搞一台LG19寸一型号一样故障.屏质量问题

网友:
不插信号线的情况下试试,估计屏坏了

网友:
是不是换了这个NT71672FG就行了,想找一块来试下,死马当活马医

网友:
屏坏了,需要换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