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teway nv40进系统滚动条后就断电关机

楼主(2011-07-12):
今天接到一gateway nv40进系统滚动条后就断电关机,有没有哪位师傅知道是什么问题?硬盘,内存都换的试过了。

网友:
显卡问题吧,先查显卡供电看看

网友:
进pe没问题,做系统怎么也做不上,也按压了显卡芯片还是不行,做bga能解决问题吗?

网友:
桥可能有问题了

网友:
换系统,是不是用的ghost系统

网友:
这个问题也不一定是桥的问题呀  你看CPU温度正常不?  温度正常在考虑别的问题..

网友:
装系统   驱动不要打看看

网友:
会不会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应该先从温度着手呀,看温度高不!

网友:
楼主用安装版系统瞅瞅。。。

网友:
我有台奶牛的机器也是这问题。。滚动条哪里死机。。用GHOST  XP    WIN7都试过。。。后来用硬装的XP SP3也不行。。复制文件哪里死。。。用SP2的也不行。。。。。高手解答下

网友:
我前段时间装E40也是进那就掉电。后来换了个系统硬装。就好了,

网友:
查显卡的周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