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2000系统里面认不到声卡

楼主(2011-07-12):
   接到接到一台系统里面人不到声卡的机器,是HP DV2000 965独显的机器,已经换了N个系统了,XP WIN7都有装过,还是没有发现声卡,拆机,测 上面4个脚开机后都有2.4V左右的电压, 在测U53 的6PIN 15PIN  16PIN  19PIN都有5V的电压,不知道这个还有那个条件满足,才能发现声卡的,,不知道这个该怎么查的

网友:
供电异常了,查5V的来源

网友:
没见过哦

网友:
楼主上的这个图是声卡的图吗,好像是功放的吧,认不到声卡要查声卡的工作条件,这个才是声卡芯片呢

网友:
DV2000没有声音,楼主我告诉你,故障点在声卡后面,就是在硬盘隔缘胶下面,有个0欧电阻,就是他坏了才引起喇叭供电正常不出声!修好了,给我一个好评哦!

网友:
楼上的很厉害啊   就看一眼就知道哪里坏i了   学习来了

网友:
DV2000没有声音,楼主我告诉你,故障点在声卡后面,就是在硬盘隔缘胶下面,有个0欧电阻,就是他坏了才引起喇叭供电正常不出声!修好了,给我一个好评哦!  好人啊。我就修好过一台。

网友:
7楼的牛人啊  我顶!!!!! 这哥们经验真不错

网友:
谢谢楼上的几位,我是自己查到的,是那个R572坏了 ,3.3V的电压没有过来,不过还是谢谢楼上几位热心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