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美M170E屏图像上一层雾

楼主(2011-07-12):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22809-1-1.html   接上次确定屏坏没修好的帖子
今天我屏坼开了 里面是我主IC CM1006A  有个升压陶瓷片电路板(R25 PHB)  10个脚  1-5脚输入5V    6脚输出10V   7脚输出 -7V   10脚输出23.5V   在网上查了 有人说6脚输出10V正常的  还有个人说6脚输出12V正常   现在搞不明白 到底是输出10V 还是输出12V正常。如果是12V 那10V电压就不正常。有哪位师傅修过奇美M170E屏没?指点一下电压。谢谢

网友:
就是蓝色小板10脚的。

网友:
看了之前面那帖子 建议你先找块别的驱动板点了看下先..这屏通用板子都能点的起来.量一下屏上的VCOM电压是多少..

网友:
芯片是9743a 6脚不是输出 正常电压10v   你的7,10脚输出电压也是正常 见资料

网友:
可以初步认为 屏上DC/DC电路板正常无估障

网友:
谢谢楼上几位现在确定DC电路输出电压是正常的
今天换了屏旁左边可调电位器旁边的IC LM358故障依旧  测试了上面第2图 黄排线的测试点
VGH     19.22V
STV      0V
OE        0.32V
CKV       1.8V
VAA       10V
VRFF       9.7V
VCM        4.73V
  那位师傅修过屏帮我看看这个电压正常吗? 谢谢

网友:
taobao上好像有这个板子卖啊。

网友:
经过大家的判断DC升压电路输出电压是正常的。今天在电子顺便买了片AD8567换上。呵呵清晰的图像出现。谢谢大家就是图像上的小IC坏了。

网友:
AD8567在LCD屏里是应用于灰阶基准电压续冲 由四个相对独立的差分放大器集成的 此件较少损坏 也算是特殊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