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BGA

楼主(2011-07-12):
   为什么我 做BGA 总是 掉点    。以前都可以做好    。可是 现在一做就掉  这是 为什么     。

网友:
查焊膏。BGA焊台,和自己的熟练度。。。。。。。。。。。。

网友:
把板适度的烘干在做BGA

网友:
一般掉点的话有以下几个可能  1. 芯片受热不均匀   2 .   熔点未把握好  3.取芯片的时机把握不准确(或者说手感不好)   4. 你焊台或许有问题了(该问题可能性不大)

网友(2012-01-17):
检查一下自己操作有什么不当之处,如温度是否合适等。

网友(2014-01-04):
我也是新手。做过BGA还好的 。一定要焊锡膏好,不要买差的,值球焊锡膏药均匀,不多也不少,还有要控制温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