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67 不开机

楼主(2011-07-12):
刚才搜了一下,好多关于这个机器的问题,只是都没有解决,板就是这个样子
如图:

大多是电流上到0.45左右,就不动了,然后用手碰南桥晶振可以上到0.65左右

晶振是八个脚的,如图:

测量得知 电压都已经正常,BIOS也有波形
如图:

只是CPU复位没有,PG也没有,CPU后面有NEC大电容

因为是二修本,南桥北桥都换过,还是如此,BIOS也换了同时也刷了

无果,求思路

网友:
PG 都没有  修好CPU  PG 和复位把

网友:
个人感觉南桥的可能大些

网友:
RTC部分导致没有CPURST也不是没有可能。

网友(点评):
*脏话*,你没着喝趴下是不是不舒服啊

网友:
CPU核心芯片的PG有没出来,如果正常,南桥的可能性就大点

网友A:
换掉NEC大电容!

网友(点评):
我也是对NEC大电容感兴趣,不过我师傅说还没有到那里,不用换

网友:
换板了,不过那片有时间再拿来实验一下,看能不能修好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掉NEC大电容!

换了就可以了!不要让理论束缚你的思路!

网友:
换了就可以了!不要让理论束缚你的思路!

网友:
查所有电源PG,PCIRST#,复位前的故障是可以准确测量的,不要干完南桥干北桥,三星板子你再干两次我保证你会多块料板

网友:
楼主那晶振不是四个角的吗两个有用  两个没用的
先解决CPU PG的问题。按照时序修应该不会难修。三星的机器图纸上一般都有标注时序的

网友:
PG都没,就修前面的呗,看CPU供电可有,有就查供电芯片发出的PG,再查南桥的PWROK脚,两个都有就在内部或外部相与发出CPUPWRGD给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