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遇HP神板,有兴趣进来看下

楼主(2011-07-12):
接DV2000 965 独立板1片,没有任何维修痕迹,上电5A短路,经查公共端短路,直接加19v电压到公共端,大家估计都猜不到吧,烧了1个下午,前后6个人,12只手对该板进行全方位抚摸,居然没有发热,一丝丝的都没有,2条导线到时滚烫烫的,平均烧半个小时换个人摸,很惊叹,HP会有这么好的散热,5A的电流产生的热量,在板上居然一点点都没有,此乃神板啊。

网友(点评):
该不会是板层间有问题吧。。

网友(点评):
就算是板间短路~点了这么久。。也快着火了吧~~

网友(点评):
很明显,楼主摸的位置和手水法不对。回家问一下女朋友。摸那个位置最给力。再回来摸板~呵呵呵~

网友:
楼主如果是对地完全短路的是没法用烧机大法的

网友(点评):
公共点没到就直接对地了。

网友:
板层短路了,不要用修了,我也有遇到一台

网友:
楼主可以断开公共点,看看还短不短路

网友:
我这人很笨,我一般都是先量公共点的对地值,若公共点对地值为0,那么就一个个的干电容,但是巧得很,每次都被我蒙对!若有少量阻值,就量下每个电感,看看跟哪个电感的对地值相同,若相同就是该电感用的上管穿了,也是很巧,每次都猜对了。。。呵呵~~~

网友:
公共点的滤波电容坏了吧!因为是固态电容 击穿后阻值较小 所以没有发热

网友:
隔离部分都不热吗?

网友:
对地0就变成导线了烧不出来。前几天也遇到过,还好别人眼力好看到那个电容了。。先把上管都取掉在一个个干电容把。。

网友:
极有可能还是电容穿了,,仔细一点吧。排除法。别烧了。小心电源死啦。

网友:
直接在公共点上烧的,后来摸到在SC411那里有微微发烫,还给客户啦,估计也搞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