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F41电路简析 新人原创,求罩求加分

楼主(2011-07-12):
新手拙作一篇,水平很有限,难免有疏漏之处 。欢迎大家拍砖,指正
等有时间还打算补上充电电路,
无边大师是小弟的崇拜对象,所以有了这个ID  山寨一把,望无边大师不要见怪
本人是无边老师的学生,和老师比起来,我确实很无力

网友(点评):
忽悠 我真的被忽悠了

网友(点评):
我也以为是伍歌发的帖子哦。

网友:
        仁宝IGT30(联想天逸F41
         LA-3571P  945+ICH8M+KB926
首先是点火回路,已被众多高手写过。在此简单描述其工作过程
适配器电压PJP1通过PF1PL2产生适配器电压VIN

VIN经过PD4,PR276与PR20并联产生VS,
VIN减去一个二极管压降就是VS的电压,在这里PR276与PR20并联之后是34欧姆,19V经过这么大的一个限流电阻,流过100MA的电流就会产生3.4V的压降,所以这里的VS只提供小电流,只为待机电路供电

VS产生后通过PQ4内部的二极管送到PU22PIN作为LDO的输入,再由PU2输出3.3VRTCVREF+CHGRTC。同时产生17.6V左右的51ON#。这里顺便说一下RTC电路的供电,当适配器和电池都不存在的时候,通过CMOS电池产生RTCVCC给南桥RTC模块提供供电,只要电池和适配器有一个存在,都会产生3.3V+CHGRTC,这个电压给RTC模块供电的同时也会为CMOS电池进行充电,因为经过两个串联的560欧姆的电阻所以电流很小

VS经过PD241K电阻送到PQ1的源极,此时EC还没有得到供电,ACOFF默认为低,所以PQ3导通,拉低PQ1栅极电压,使PQ1能够导通产生假的B+。因为此时的B+是由VS产生,VS能够提供的电流本来就不大,而又经过四个1K电阻。就更不可能来提供整机工作所需的B+。在这里可以计算一下,就算B+完全对地短路,也只会有0.076A的电流,这里会让新手误认为待机电压已经产生,造成假待机现象。假B+的产生会有一个延时的过程,B+并不是一下就能起来的,插上适配器几百个毫秒之后才会产生假B+,因为它后面有很多电容需要充电

网友:
在假的B+还没有达到适配器电压的时间内,还要产生PACINPU1A的反相输
入端为3.3VRTCVREF,同相输入端为VIN经过分压网络后的电压,如果适配器电压正常分压点的电压是要大于3.3V的。这里也做欠压检测来用,粗略计算适配器电压在15V以上就可以工作,未经验证,欢迎拍砖

此时比较器输出为高,留个疑问给大家,此时PACIN的电压是多少?
不过至少此时PACIN的电压足以让小功率N沟道MOS导通。高电平的PACIN使PQ5导通,假B+经过PR18 PR25 PR24分压,此时B+还在上升中,当分压点的电压高于RTCVREF比较器输出结果翻转为高。在这里如果B+有短路,比较器的输出结果就会改变,拉低ACON,从而不会产生真正的B+

假的B+同时经过PL6产生MAX8743_B+,经过PR76 PR77转换为MAX8734_B++来给PU6提供供电和高电平的SHDN。PU6从18脚输出5V的VL电压,VL为PU6自身提供供电的同时也作为MAINPWON的上拉,因为PU1B输出已经为高,所以MAINPWON也为高,产生+3VALWP和+5VALWP。PU6发出SPOK来产生+VSBP这个过程大家找下图,就不贴了。
PACIN使PQ16,PQ17得以导通。PQ16的导通是为了让PQ15和PQ12截止,PQ17的导通使PR46,PR55由P2(VIN经过PQ9内部二极管得来)分压得到8V左右的电压送到PQ9和PQ10的栅极使其饱和导通。再经过检流电阻PR45,
此时得到真正的B+。点火完成

网友:
今日上传附件数已经满了,明天再继续吧,对不起了各位

网友A:
简析在哪里,我真么木有看到。。。

网友(点评):
完整版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2072&highlight= 欢迎捧场

网友:
兄弟,能不能把整机的都给整出来啊、

网友:
写得很好啊!厉害!!!

网友:
通俗易懂,期待楼主继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莫着急,正在编辑中

在假的B+还没有达到适配器电压的时间内,还要产生PACIN,PU1A的反相输
入端为3.3V的RTCVREF,同相输入端为VIN经过分压网络后的电压,如果适配器电压正常分压点的电压是要大于3.3V的。这里也做欠压检测来用,粗略计算适配器电压在15V以上就可以工作,未经验证,欢迎拍砖

此时比较器输出为高,留个疑问给大家,此时PACIN的电压是多少?
不过至少此时PACIN的电压足以让小功率N沟道MOS导通。高电平的PACIN使PQ5导通,假B+经过PR18 PR25 PR24分压,此时B+还在上升中,当分压点的电压高于RTCVREF比较器输出结果翻转为高。在这里如果B+有短路,比较器的输出结果就会改变,拉低 ACON,从而不会产生真正的B+

PACIN,PU1A怎么产生的!
楼主这一点能不能讲的详细一点啊!!!

网友:
看来楼主对仁宝的点火回路理解的还可以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析在哪里,我真么木有看到。。。

完整版地址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2072&highlig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