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屏幕闪后变黑

楼主(2011-07-12):
HP CQ40开机屏幕闪,闪一会就变黑,
重新启动又闪,接着还是变黑
把屏幕拆开后平放 ,能进系统 ,但是等个 10-20分钟后也会变黑,按开机键进入睡眠,在按下开机键 屏幕又有显示,等个大约 10-20分后又变黑 。有时屏幕也会闪动。接外接显示器能正常显示 。用手捏屏线时,屏幕没变化
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问题,坛里的朋友帮忙给解答下。我还不会修本本

网友:
像是本自身问题,建议LZ换屏

网友:
是整个屏幕在闪,
黑屏的时候注意看的话屏幕上实际还是有显示的,就是很暗

网友:
外接呢   ?  如果外接没问题的 话灯管的命中率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接外接显示器能正常显示,灯管坏也会闪屏吗?

一会亮一会不亮对吧    不亮的时候能看到背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会亮一会不亮对吧    不亮的时候能看到背景吗?

如果是进了系统,不亮的时候是能看到背景的,还可以操作,就是很暗,需要很注意才能看清楚

如果是在BIOS下黑了。按下开机键就又有了。

网友:
你可以代换下屏  确定下故障

网友:
应该是灯管和高压条问题

网友:
问题已解决,灯管线连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