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常显示到白屏

楼主(2011-07-12):
一台外壳老的发黑了的ADI液晶TD-52P
通电显示正常2秒,然后,渐渐的,屏幕满满变白,就跟动画效果一样,越来越模糊,最后白屏,时间大概是通电之后的10秒就白屏了,想不出什么原因啊,大家帮我想想怎么办

补充内容 (2011-7-13 17:28):
感谢楼下各位师傅啊,已经修好了,是什么原因我也没搞懂,就是对着发呆,最后没办法,全部拆散再装上去,居然就好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驱动板坏了

网友:
白屏后 屏供电还有沒有 如果屏供电正常 那就是屏坏了

网友:
我遇到过是排线的事,你检查下吧。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屏的供电不足。

网友:
上通用板试验

网友:
估计屏的的供电有问题,是不是电容滤波不良

网友:
先看看供电正常与否,在看屏线是否不良,测测解码芯片---到码片82....之间的线路

网友:
屏供电问题。

网友:
小弟又学习了

网友:
真的全是师傅级别的

网友:
我也碰到过,可惜没修好,楼主运气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