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AS5580 短路修复一例[通过申请]

楼主(2011-07-12):
今天接了一个 acer 5580 的笔记本,插上稳压电源电流直接就4.9A过流但没有保护,一定是保护隔离有那个元件击穿了。拆开笔记本发现板子是。广达代工的板,图纸是ZR1,这个图纸和点位图还算好找,按照图纸,道先找到了。PQ39用万用测量以经击穿,VIN公共点2.7V ,当时就换了PQ39这个P沟道场管,但VIN这个点对地打阻值还是2欧。

接下来就是找那个电路引起的短路了。跟据图纸把跟VIN相连的所有电感挨个断开,分别是PL1 PL3 PL4 PL12 PL13 PL10 PL15 ,这几个电感就起到一个跳线作用,用来连接某个单元电路的,所以把它断开就行了,挨个拆完这几个电感,测了一下VIN公共点对地阻值,还是2欧当时我就晕了,都有点不想修了,还有什么能引起短路呢,就在脑子里来回的想啊,PCB板内部有短路,还是跟它相连的电容有击穿的,还是那个电阻阻值变小了呢,PCB板是测不了啊,电阻照着点位图也测量了一下没有异常,只能找找跟VIN这个点相连的电容吧,有图大家看一下吧

在点位图上看了一下,跟VIN这个点相连的小电容还好不算多一共才8个,分别是 C469 C467 C468 C470 C26 C31 C33 PC28,我就拆一个,测一下对地阻值,不过我今天的运气还算不错,当拆到第三个电容C468的时候奇迹出现了,对地阻值575。哈哈终于让我给找到了,把拆下来的C468位置上的电容用万用表测了一下还真是它的问题,电容短路了。还是上图吧

在板上的位置

在别的料板上拆了一个一样的装上,加电测试电流跑到1.09A    1.35A 接上显示器,宏基的LOGO出来了,还是上图吧这样真实点

这个是PQ39在板上的位置

这个是整个板的图

PQ39  P沟道场管击穿

网友:
还有图纸和点位图也上吧、

网友:
没办法,很早以前买的,扔了怪可惜的,在淘宝上买个,5A的电流表吧,才20多块钱,串上吧,也一样用

网友:
楼主的电源确实不错 以后我也改一个

网友:
楼主为何不用烧鸡大法呢?岂不是更快。。。

网友:
学习了,很受用!谢谢

网友A:
这种短路为什么不用直接烧的办法呢!那样要快好多哦!

网友:
现在还不指点怎么用图纸和点位图那,希望哪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什么叫烧鸡大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短路为什么不用直接烧的办法呢!那样要快好多哦!

什么直接烧的办法啊,不懂可以指点一下吗?

网友:
可调电源调成5V左右 直接烧出来了 为何要这么麻烦?

网友:
  用烧机法 一下就能找出短路点

网友:
烧机大法本人用的不多,有点怕怕啊。只要能修好板子就行了。

网友:
楼主是怎样通过点位图来找到跟19V相连的元器件????????

网友:
大电流还是很好修的

网友:
楼主技术真是好

网友:
电流表不错!这
表里面是怎么弄的呀?

网友:
烧鸡大法是不是用5伏的维修电源接上故障机,对于短路的故障原件它的电阻很小但不一定是零,所以它一定会发烧的 冒烟这样我们就不难发现它?。。。

网友:
那用手摸可以摸出来的啊

网友:
我也是个菜鸟,总觉得在没有确定点位工作需要的正确电压时,自己是不敢用烧鸡大法的@

网友:
这个问题要是有经验者 路过这里 他会告诉你的 但是我觉得你说的也很有道理

网友:
很精辟,有没有联系方式合作一下?

网友:
楼主可调电源上的那个数显是怎么做的?用什么东西?能不能教教小弟?我也想做个数显的,看着比较过瘾

网友:
这类最好修。所以不做评论 楼主打了这么多 辛苦了嘿嘿

网友:
真有才,在哪学的?

网友:
这种本,大电流大多都是贴片电容和P管,楼主用烧鸡法可以直接秒,浪费了自己的时间,哈哈,下次不要一个个断开了,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