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0.05掉电

楼主(2011-07-12):
我是个新手,今天接到个DELL  DV4的机器,待机电流0.01,开机后电流上到0.05直接掉电到0.01,我的初步判断是保护了,可查了半天也没查到结果(保隔电路正常,各单元电压正常),高手给点思路

网友:
DV4是HP的吧,另外电流才到0.05各电感电压就都出来了吗?应该不会吧

网友:
EC 或电源管理芯片(IC )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