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进来看看这样的故障

楼主(2011-07-12):
这是一个LG-飞利浦屏  型号 是LM170E01
症状是这样的  请看图片

这个屏板图

这个地方是3.3伏  地方有点短路 电感很烫手     包括 驱动板的3.3伏  供电管也很烫(换了通用驱动板还是一样)

求论坛的高手指导小弟处理   感激不进!   非常感谢!!!

网友:
你用电烧法,烧那个电感看看

网友:
电感烫手是正常的 没温度就完了 二极管D511输出端有12V吗 有 正常  ZD561对地有负7V吗 有 正常

网友:
D511  电压正是2楼说的一样
D572一脚接C571的电压好高  10多伏   另一脚接R571是 20多伏
D561有负7伏
D571连接电容C571一脚是7伏多
电感通电大概 5分钟 那电感很烫手     驱动板供电3.3伏  MOS管烫的不得了

网友:
还有 你板上标有VGH的点 有22V  正常  VDD的点 有12V  正常

网友:
VGH的点 有13.85  正常  VDD的点 有9.多伏

网友:
R571两端压降过大了 两端都应该22V的 查U581及其外围电容 如果外围元件完好 U581坏或屏内模块也坏了

网友:
请问是不是U401芯片坏了??

网友:
刚刚VGH的点 量错了   是21.9伏

网友(点评):
这样子的话 DC/DC电路完全正常!

网友:
还有 17寸屏供电应该是5V 有没有例外不清楚 你可以上网查一下屏型号及其PDF文件 我发一份屏PDF你参考一下

网友:
我碰到过好多块这样的屏,板子上的测试点的电压都正常,感觉故障不在板子上。可能是ic问题。

网友A:
板上的IC全部换了  就剩下MNAR522B双排8脚的没有换  故障还是一样  ,不过我拆掉MNAR522B白屏
现在装上去  变花屏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上的IC全部换了  就剩下MNAR522B双排8脚的没有换  故障还是一样  ,不过我拆掉MNAR522B白屏
现在装上去  ...

那可能就是这个MNAR522B的问题 有新的换个试试。等你的结果。

网友:
MNAR522B就是DC/DC电路主IC呀

网友:
  换下主芯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