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G41M-ES2L不跑码维修一例

楼主(2011-07-12):
GA-G41M-ES2L维修一例
今天同行送来一片技嘉GA-G41M-ES2L的主板,说是不跑码的
拿到手一看,此板还很新看日期还在保修期的,但IO、南桥都被人加焊过,晶振也被人换过不能保的了。
先目测有无掉件也无明显的外观损坏,测短路也没问题。上电测试:不跑码,诊断卡的复位灯狂闪,以为是缺少某路供电造成的,就测VCORE供电正常,为安全起见还是仔细测一下全板的供电:内存主供电、内存VTT供电、桥供电、总线、VCORE全部在正常的范围。
既然供电没问题就测一下时钟:测PCI B16脚有1.6V,测BIOS的时钟脚也有1.6V,既然以上时钟己经有了,说明时钟芯片己开始工作了。
接下来测复位了,测PCI A15脚无电压、测BIOS的复位也没有、测IDE的复位也没有,看来是复位没产生了。在假负载上测VCORE供电正常、时钟也有0.59V、测CPUPWRGD1.29V,测假负载上复位只有0.15V,明显不对。在基地的论坛上求得一份该主板的图纸,查图纸得知此板的复位是这样的:南桥发出PCIRST#PCIA15脚,PLTRST#从南桥出来叫做-PFMRST,发给IT8718F-S/HGBIO68脚,然后由IO626465脚发出除PCI以外的各路复位。既然全板无复位,CPUPWRGD也出来了,判定是南桥的问题,本来想重植的,但为了安全起见还是找一个换上去,于是在一片磐正G41的料板上找了一个一样的南桥做上去,做了之后测了一下南桥边上的电容没短路,于是上假负载测CPURST#有高低高的跳变,上真U测试主板跑正常,接显示器正常显示了,反复拷机没问题后送还给同行。
由于相机放在宿舍里所以就没有拍照,望大家见谅!第一次发经验贴,写得不好大家不要拍砖!

网友:
记得饼哥说过 那个CPU无复位一般都是南桥吧。。那个GA-945的最容易出现这个毛病。CPU无复位

网友:
修主板要是有图纸那就容易多了。

网友:
我连图纸还不会看呢

网友:
基地学习过的,就是不一样,修理很有条理.

网友:
是啊!刚开始也没有此板的图纸,只是怀疑南桥有问题,后来在论坛上发贴求助,zl407849097 这个兄弟给的上传一份,我才确定是南桥问题,直接干桥!

网友:
cpupwrgd都出来了 南桥应该也同时发出pltrst# 因为这个cpupwrgd和pltrst#都是vcorepg和pwrok正常后应该产生的 楼主的思路很清晰 也有足够的理由干桥

网友(点评):
楼上正解,有空多交流!

网友:
他的字 我也见识过 确实不是一朝一夕能练出来的
传说中的笔记哥

网友:
写的很精彩啊!

我是刚来的 -4 严禁灌水

网友:
我这刚好有块GA-945的板子也是CPU无复位。。。。。。      供电都正常是不是南桥坏啦
       指教指教

网友(点评):
供电都正常CPU无复位也不能说明就是南桥坏了,要按时序一个个信号去测!

网友:
是南桥虚了,还是南桥本身坏了呀。

网友:
无复位不止南桥有可能性吧,北桥和cpu都有可能无复位

网友(点评):
是都有可能,但此板的全板复位都没有(包括PCI、BIOS、CPU、IDE等复位),而全板的复位都是南桥发出来的,既然CPU己经收到了南桥发过来的CPUPWRGD,证明VRMPWRGD和PWROK己经正常,按照时序就是就判断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楼主可不可以把图纸发上来呢?

网友(点评):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30387-1-1.html 图纸在这个链接下,版本为1.4的那个,密码为:rmadept

网友:
不错            哈

我是刚来的 -8 严禁灌水

网友:
因特尔的主板如果 PCI,IDE没有复位的话我一般直接干南桥,如果是AMD的话就不一定了,这些都是维修经验,希望对大家管用

网友:
复位有时有       有时没有。。。。   一会跑C1一会能点亮     亮了不到一分钟就又到了C3   无语了。。。。

网友:
是不是内存旁边的电容不好也会导致这样                  想把它们摘咯         可是它们都没坏呀不忍心

网友:
上次遇到一个被雷击的技嘉板子也是这种情况,复位灯一直闪,知道南桥被击坏了,没BGA设备,还扔在那里。

网友:
学习      啦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2014-02-25):
那位大侠有这个板的图纸呀

网友:
只用有无复位来判断,就是南桥坏了,也想一想,还有其它的方法也可断出来,是南桥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