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认不到

楼主(2011-07-12):
正常主板认到显卡是滴的一声跑过 今天接了一块显卡插主板上后嘀嘀嘀好几声才跑过码 点不亮显示器 (主板好的) 好像是一长两短还是一长三短 听不太清 好像跟没插显卡的声音一样 显卡上电压正常 请教一下那些地方出问题会出现这种情况 (没照相机无法上传图片)

网友:
什么机器,集显还是独显,独显先擦下金手指试试,集显加焊北桥,刷个bios试试,不行就换个吧

网友:
今天修了台打雷打坏网卡也引起外接的显卡不显示的,内接显示,会自动开机的DELL的主板。

网友:
如果是NV的桥,有可能是空焊,

网友:
是集成还是独立?
集成的可以干桥,独立的先看看显卡插槽下面的电容有没有坏的。。

网友:
先看下插槽有没问题,然后看下显卡有没 问题。可能是GPU空焊!

网友:
显卡坏了,明显的故障挡显卡啊,楼主只测的显卡供电,你查一下GPU是否虚焊或者损坏,显卡的时钟 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