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c 690g主板维修

楼主(2011-07-12):
今天接到一个组装机  现像 按开机键无反映
此机真是问题多多
前两天打雷以为电源劈坏了,换电源不触发,测试开机键无电压
直接向前跑(我一般都是从后一点一点向前跑)终于发现一个貌似电阻的东东(精英板太水,上面没有写是电阻还是电容)好像变色了用镊子一捏碎了  估计应该是个小电阻   测试“小电阻的另一边  5V 直接短接,测试开关针电压5V
上电,直接FF
清BIOS,无效
刷BIOS无效(有编程器就是好)
压下桥跑码了,跑到C1,提起风枪(因为这个桥是那种小芯片,我一般小芯片直接上大头风枪就搞定)   吹化压一下,冷却 不压桥也能跑到C1了
换个条子还跑C1      测试内存供电有电压,打数据线    测试5分钟以后发现一线不通,找过去  哈哈杯具的元件和刚刚开机电路一样的现像,仔细看看线路板才发现主板应该溅进去过水,由于是,内存线路我找到一个应该可以用的元件代替(不敢直接短接)     开机一路到FF
板子放到主机里面,一开机又不亮,CPU风扇也不转
用起子一点又亮了,莫非开机键有问题,把重启键和开机键对换一下,一按亮了
  像这样子的问题收多少大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