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维修总店】联想E42L 没待机维修

楼主(2011-07-12):
    修了台没待机的,更难得的事按照时序修的。刚好这几天来了几个小班学员,就写出来给他们当做参考

机子板号是LA-3541P  ,拿来时说是进水的,看了刚好是待机部分的

而且进水部分有十几个电阻貌似都被别人焊过,待机芯片MAX8734也被换过了。
      插电发现没有待机电流,测量3VALWP 5VALWP都没有电压,用示波器测量瞬间也没有上升状态,就断定是待机芯片条件没有满足,果然测量8734的20脚V+主供电脚只有1.5V电压。

可是沿着电路图查到前级发现限流电阻上PR81有19V的电压

怀疑是断线了,用万用表测量PR81到20脚V+果然是无穷大,马上飞线。V+电压就上来了,可是待机电压还是没有。
  这个芯片是有线性电压的,可是测量18脚LDO5的5V电压只有0.75V,测量阻值有478,感觉应该没有短路。

   看了下整个芯片的时序,{该是先有20脚V+主供电,然后6脚的SHDN#开关信号要有高电平,计算了一下大概要有10以上。然后再才出5V线性电压。}
   马上去量了6脚SHDN#,发现只有0.5V肯定不对

追查到前级是由+VS经过一个二极管,在经过两个电阻PR93  PR96压而来的。

  二极管 1脚2脚分别有19V  16V的电压,可是到了PR93的二脚就只有0点几V的电压了,测量PR93阻值已经是无穷大了,马上去料板上找了一个来,换上,再去测量SHDN#脚有10.6V的电压了,这时LDO5线性5V也出来了,看待机电流有0.04了。

   按触发开关电流一路飙升,亮机了

    这个是按照时序来修的,就是断了根线,换了个电阻

网友:
LZ思路清晰,赞一个,不过没看出“时序”的含金量哈

网友:
这个也太简单了吧,一手的应该是不会修吧

网友(点评):
就是难得修到这种的,而且是按照时序来的,不是刚好可以当做参考吗?

网友:
这个电流好像还有点不对吧,仁宝应该是0.01的吧,

网友(点评):
你认为所以仁宝的都是0.01吗???

网友(点评):
东芝M100也是仁宝代工的啊。。。待机就是0.06A

网友(点评):
仁宝的,RSMRST#,在待机都出来了,相比广达的待机电流要大一些。

网友:
这么晚了,LZ还给我回复。这种问题确实合适新参考。

网友:
总店的就是不一样,发的都是精华,还高亮了, 顶一个。

网友(点评):
这么晚了还在上面逛,你娃羡慕啊,发个上去叫飞翔老大给你高亮个撒

网友:
不管怎样还是学习了,楼主思路清晰,不错

网友:
实地的幸福得不得了,有板练手有分拿

网友:
看来还是要掌握好时序,楼主真让人佩服

网友:
打算去基地学习去,就是喜欢修本本,可是我现在只会拆,主板都不会修,不知道直接学笔记本可以不。

网友:
帖子不错啊,适合我们这样的新手学习啊

网友:
简单明了  写的好

网友:
感问楼主,线性电压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点评):
线性电压就是芯片在满足供电和开关后芯片自身输出的一个电压

网友:
    lz  思路很清晰 很好。

网友:
强大   我什么时好能肿么强大就号了

网友:
仁宝的待机这么大

网友(点评):
这个板子的待机就是这么大,我第二天又修到一块一摸一样的,修好后待机还是0.04

网友:
追查到前级是由+VS经过一个二极管,在经过两个电阻PR93  PR96压而来的。
谁能告诉我下 这个PZD1 是什么二极管,电压能从VS到SHDN#的, PR93 和 PR96 这两个电阻起什么作用?

网友(点评):
先稳压,后分压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受教了

网友:
楼主能说明一下16V经过俩个电阻得到10.6V的电压,不知道这个10.6V是怎么计算得来的。。。

网友(点评):
难道你算出来是另外的多少吗?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挺值得学习的,顶一下

网友:
修啊  修 一天修道你手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