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磐正EP-MGF6100-M的问题!

楼主(2011-07-12):
今天修到一块磐正主板,故障现象开始是开机保护!检测出是CPU供电一个上管击穿。更换后不再保护!CPU电压正常!装上U一路跑过26点亮显示器!以为已经修好。于是装上CPU风扇再开机时又保护掉电!肯定又烧了!检查果然又烧了!只是不是刚换的那个,是另一组的!是不是换一个不行呢?于是三组全部换掉!没想这次更严重的问题出现了!装U上去还是掉电保护!但又没测出有击穿的场管.郁闷!于是装假负载。开机不保护。难道U也坏了??但想到刚才还可以正常点亮的。没那么快就坏了吧?应该还是供电有问题吧。于是测了一下CPU供电。不测不知道到,一测吓一跳!!CPU供电竟高达7.6V!!不保护才怪啊!估计CPU真要挂了!莫非主电源管理芯片也一起坏了!因为三组上管G极电压都是11.8V!怎么会那么高啊?正常时才2.8左右啊。换掉再说吧!没想换了还是一样!到底是哪的问题啊?高手们有没遇到过类似情况啊?SC2643 19.20.21#驱动输出电压都是2.3V !
是不是有高了呢?如果是高了又是哪引起的啊?希望高手们帮忙分析一下啊!

网友:
不好意思, 因为没有上传过图片所以两张重复。还请大家见谅!

网友:
你是不是量错了?正常的上管G级在2V左右,下管9V左右

网友:
没有啊!所以他才会输出那高的电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