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o卡死

楼主(2011-07-12):
一般由类存接触不良引起.今天我碰到。内存旁边的电阻掉了也会引起.

网友(点评):
问题多着呢!!没结对的

网友:
还有其他方面也会引起的

网友:
检测硬盘的时候有时候也会卡死

网友:
硬盘也会引起。

网友:
bios和USB坏也可能,

网友:
你刷BIOS试试

网友:
原因有很多,不单单是内存,硬盘系统有问题也会这样

网友:
你网卡 挂啦 也会出现 死机子的 我碰到过  数据线弯了一下 金系统也会死机的 这个没绝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