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1A LA-3061P 检测到显卡就掉电

楼主(2011-07-12):
联想F41A LA-3061P 检测到显卡就掉电 (通过检测卡看到的,取掉内存就跑到28后不掉电
1 先怀疑显卡有问题,不想重做BGA,而且板没有动过,于是取4脚黑胶,加热了一下,依旧。
查完了所有供电好象全部正常,只是显卡板上的1.5V VS只有1.4V,直接拉1.5VVS到显卡板上试是一样的。
机器拿过时故障是这样的:开不起机掉电,N次中有一次可以开起后显示正常。开不起机时刚开始也是白屏,然后掉电。
我总觉得不是显卡的问题,因为我取黑胶取的很干净,加焊到全化了的,明天取下重植看看。(已重植还是不行)
有谁维修过同类机器,碰到过一样故障请指教,是显卡板的问题还是其它问题,因为手头上没有现成显卡板换,只有搞搞 显卡再说 ,会不会芯片坏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加焊后我清洗了一下忘了记显卡型号,现在看不清了,显卡板上写的是G72MV -64M ,请问显卡芯片是什么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