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侠给个思路

楼主(2011-07-12):
一块梅捷主板 没复位 查没有桥1.5v供电 没有cpu核心供电 内存有供电 1.2v桥供电有 1.5v供电管理芯片换过 是lm358的 桥加过 还是没有 现在该怎么办

网友:
358是运放器,两组运放独立的,检查它的INPUT脚有无控制信号,此元件多由桥控制,我觉得你这板子虚焊了!!

网友:
chakan1.5v供电电路,其电感是否短路。断其南桥供给电压电感

网友:
建议先跟时序  把供电修出来  再修复位  和桥

网友:
学习了

yangzkun2015 -5 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