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维修总店】联想IdeaPad Y510待机0.1偏高维修

楼主(2011-07-12):
     联想IdeaPad  Y510 拿来时待机0.1,感觉偏高,不触发,马上到论坛里搜图纸,竟然发现只有点位图,询问杨老师也无果,汗了。。。

   还是先拆机,虽然没有图纸,这个板是华硕代工的,所以就有个好处,待机芯片基本是51020,待机的时序基本都差不多。就参照了华硕F80S的图纸,加上这个机子的点位图开修了
    机子拆开,先找了了待机大电感

  用万用表测量无电压,并且阻值有100多,所以判断没有短路。

就只能往前查了,通过点位图找到了待机芯片51020的方位

   这个芯片在一个PCI卡槽底下,拆下卡槽就看见了。

一级级往前查,参考其它图纸,先查22脚的线性5V,发现只有1.2V,而且51020芯片发烫。可是阻值有450,应该没有短路,由于没有图纸很不好查,就索性去仓库领个了51020换上,发现还是一样,看来是后及的问题,参考了下其它图纸。

   一般华硕的设计是,先出一个+5VAO的线性电压,然后由+5VAO这个电压转换成+3VAO根+5VA,通过点位图先找到了+5VA这个转换点,将锡点断开,发现+5VAO还是1.2V,然后就转向了+3VAO,找到后打其阻值发现为2,大短路啊,然来是这个电压把+5VAO给拉低了。

  然后确定了是+3VAO的后极短路,然后又结合点位图跟其它图纸确定+3VAO一般都是要转换成+3VA去给EC等触发有关的芯片供电的。
  通过点位图找到了这个转换点,用烙铁将锡点断开发现,+3VAO还是短。

  这时就想到,难道是+3VAO的滤波电容吗????
   马上通过点位图找到跟+3VAO所连接的电容

将这个点位图上显示C8120的电容拆掉后就不短了,测量拆下来的电容阻值只有2,确实短路了

   这时再去量51020的5V线性出来了,待机也变成了0.03了,触发开关亮机了
     真的要感谢华硕主板大众化的设计

网友:
有点图是好修一点,不过关键芯片的资料要有

网友:
看楼主的分析时序感觉和A8E的差不多,思路很清析。

网友:
跟我上回修的一摸一样,同一个电容短路

网友(点评):
那真是太巧了饿,缘分啊。。。。。。

网友(点评):
难道是通病 我上次修的也是一样 巧合

网友:
很给力,不得不赞一个

刘井泉 -2 严禁灌水

网友:
典型的5VLDO电路负载过重,华硕的板子这种5VLDO短路的故障很多,一般都是EC短路

网友(点评):
我上次修的一台是供电IC短路

网友:
我个人认为你这机器待机电流那么高,已经可以直接用手去摸了,摸到那电容肯定是烫的。

网友(点评):
我摸功不是很好,所以。。。

网友(点评):
莫工要的是手皮薄

网友:
在杭的时候,  修的一台郑师兄的华硕差不多一样,  也是+3VAO,  短了哦,    可是那台有图纸,  呵呵,

星龙哥这台机子是不是很快就秒掉了,

网友(点评):
靠,春光哥看来经常逛论坛啊,本来一看没图纸都不想干的,后来发现待机芯片是51020就继续看了

网友:
我也一样。

网友:
手上有一台这机器要解密..哎.

网友(点评):
找解密表了 华硕的放了电都有密码

网友:
没有图纸  型号能找个芯片的基本外围构架,  不然就算知道那部分坏了,在个实物元件都搞死人

网友(点评):
是啊找个图纸 好修很多

网友:
写得很清楚,华硕的板见过还真没有修过

网友(点评):
不会吧 华硕都没修过

网友:
思路非常清晰!

网友:
思路很好,图文并茂。

网友:
思路确实很清晰,无图纸也可以搞定,时序肯定学的很牛B。

网友(点评):
是啊 时序学的很好 基地出来的都很牛

网友:
看了楼主的这篇文章,感触很深。之所以楼主修的那么快,主要原因是对电路的时序记得很熟,胸有成竹!一般华硕的设计是,先出一个+5VAO的线性电压,然后由+5VAO这个电压转换成+3VAO根+5VA

网友(点评):
看来 你也挺了解的哦

网友:
6楼的  同志很给力  这样的情况直接摸就可以摸到   学了   不过楼主也真的不错 时序不我记得清晰太多了  哈哈

网友:
没有图纸,楼主这样找别的图纸维修!!!真是不错啊!!!

网友:
很少修到华硕主板自然坏的,听课的时候老师讲51020发烫 EC基本上挂了,你这个还挺幸运的..挂了颗小电容..

网友:
我有一台一样的机器,能传一份点位图给我吗

网友(点评):
论坛有的下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