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引起的蓝屏

楼主(2011-07-12):
前几天换一块478座的主板,当时是因为开不了机。今天客户反映进系统后很容易蓝屏。我发现打开的程序多或者放视频时很快蓝屏。由于是二手主板,比较心虚,直接另换了一块,然而非同寻常的是还有蓝屏现象。而后换硬盘、换显卡,始终蓝屏。最后竟是内存的原因。内存引起的进系统后偶尔蓝屏我第一次见到,希望大家注意此事。算没有白忙活,多少能收一些钱。

网友:
只要修过找不到人都知道内存会引起蓝屏。

网友(点评):
我遇到的内存引起蓝屏是进系统后立即蓝屏,比较严重,这种只是偶尔出现的第一次遇到,可能经验还是少。

网友:
内存蓝屏的我修过不下二十条了,颗粒坏的,虚焊的,掉件的,SPD损坏的 都有

网友:
软件测试下就清楚哦。。。。。。。。。。。。。。。。。。。。。。。。。。。。。。。

网友:
orthos拷机考一下就知道是不是内存了

网友:
我见内存蓝屏的不少。有时候内存有问题进PE蓝。

网友:
可能是内存条不谦容引起的

网友:
我也碰到过。

网友:
内存导致的蓝屏的机子多的照不住哦

网友:
看内存频率,主板是否支持

网友:
蓝屏肯定先查内存噻,然后是硬盘和显卡,内存我们都不修  直接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