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某一路MOS管温度巨升为何故?

楼主(2011-07-12):
一块富士康915GV 主板,故障为: 加电点开机针,通电瞬间电源就保护断电,诊断卡亮一下就灭。
怀疑CPU供电MOS管有短路的,逐开始测量,量4PIN正负无短路,各路MOS管在线测量没发现明显短路迹象。
后把CPU拿掉主板可上电,测各路MOS管供电正常,上假负载测试供电也正常。上CPU就断电保护。
最后采用摸温法来判断,在连续上电--保护--上电几次的同时,用手快速的在三组供电MOS管分别摸温,发现有一路MOS管明显发烫,其它两路正常。此板CPU供电分三组MOS管供电,每组4个MOS管分别为2个D436和两个D438,控制IC为TWN 549。 把发烫的那组管子全部吹下,逐个测量,发现都是正常的。换同型号新的4个MOS管,故障依旧!
头大了,正常的怎么会像短路一样的发烫呢? CPU短路?我排除了!
那就先放下一组供电不用,主板加电正常跑码,供电正常。 只是其余两路MOS和CPU的温度异常,升温很快,不能正常工作.....

想问问各位师傅,CPU供电的某一路MOS管严重发烫并且导致主板供电短路、电源保护断开的原因何在?
MOS管过流才会严重发热,后级有短路?后级不就是CPU吗? CPU正常的哇(换几个CPU都一样)!难道是控制IC有问题?   请指点!

网友:
电源管理以及驱动芯片 检查下

网友:
把与他相连的并联电阻换掉

网友:
先还电源管理

网友:
十有八九都是电源管理芯片的事先换一个试试吧

网友(点评):
我有一块富士康G33的板也是一组供电不正常(G级9V,上一组烧一组),只有主IC,g级直连控制IC,换了3个还是一样

网友:
EC看看,有可能短路

网友:
建议先把发热量高的一组管子换掉,有可能是性能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