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61显卡暗屏,怎么改线?

楼主(2011-07-12):
现有一台联想IBMR61,本来是显卡问题,换了后可以显示了,但有时会暗屏,怎么样改线?

网友:
暗屏要先看是什么问题,怎么能上来就该线呢。如果是灯管问题怎么该线也是没用。

网友A:
换过屏的上部分试过了,本来机器就是显卡有问题,换了显卡后出现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过屏的上部分试过了,本来机器就是显卡有问题,换了显卡后出现的故障

量暗屏的时候高压板供电,开启,亮度。看哪个不正常直接飞线好了。

网友B:
那就是开启信号或者主供电有没有出来!暗屏的时候是哪个信号掉了 !如果是3V开启信号掉了的话 !把屏主供电3.3V拉过去就不会屏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开启信号或者主供电有没有出来!暗屏的时候是哪个信号掉了 !如果是3V开启信号掉了的话 !把屏主供电 ...

显卡控制的是哪个信号?

网友:
显卡控制亮度调节信号和高压条开启信号!你看哪个信号没有 !如果是没有高压条开启信号!就把屏供电飞过去 !没有亮度调节信号的话!就把亮度调节信号在主板上断开!然后开启信号和亮度调节短接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说的很清晰,楼主改下应该就能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开启信号或者主供电有没有出来!暗屏的时候是哪个信号掉了 !如果是3V开启信号掉了的话 !把屏主供电 ...

楼主用这位兄弟用的方法试一下就可以 。一般都可以解决这问题的

网友:
谢谢各位了,机器维修好了。是3V的电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