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R61显卡暗屏,怎么改线?

楼主(2011-07-12):
大家好,我现在有一台电脑,开久了会暗屏,是显卡引起的[换显卡后出现的故障}现在想改线,大家知道怎么改吗?在线=

网友:
开始是不是显卡的问题啊,你有没有外切看看啊,是不是灯管啊

网友A:
  温度吧 改风扇长转吗?
没改过IBM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度吧 改风扇长转吗?
没改过IBM的

是暗屏,温度不会暗屏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