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箱电源3.3V输出不正常

楼主(2011-07-13):
应该怎么修啊

网友:
你从双整流二极管开始,逐渐向后级查,如果别的各路电源输出都正常,这有这一部分不正常,故障肯定就在整流二极管后面,这应该好修。

网友:
是真的吗,那下次我要是遇到这样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二楼说的有点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