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F31G触发瞬间掉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1-07-13):
天逸F31 广达代工 版号CW4 不开机维修
拆机裸板 按开机键显示电流0.14a瞬间消失,再次触发问题一样 ,看电流应是供电不全,测量3v5v待机正常。再次触发用示波器测量各电感处cpu外上电瞬间都有波形,无cpu供电 问题找到了    万用表测量CPU对地阻值002, 上CPU阻值001,怀疑CUP供电短路,直接加电1v烧机,但无发热的地方,看烧机电流应该也正常(因无同型号板子对比此处判断失误,耽误了些时间)抽支烟休息一会,打开图纸找到cup供电芯片测量了下芯片的工作条件发现无SHDN芯片的开启信号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19656.png
跑图纸发现SHON有三个信号控制,且都不能为低电平
测量SYS_SHDN#4.95V,    HWPG 0V,     VRON 0V
先看HWPG此信号是多个系统管理芯片的PWROK汇总而来的
EC在发出SUSONMAINON后在一定时间内没有收到高电平的HWPG就会撤销所有开启信号机子瞬间掉电。想到这一步步测量,在量到SUSON开启的一路电压是发现PQ69 S极短路了
加个3v电压烧机,在PCI-E处有个电容烫手  风枪吹掉  在测量阻值正常,加电测试电流0.34A不在掉电    上U,内存 机子点亮  修复完毕   装机之前测量了下CPU供电的对地阻值确实是002  第一次碰到这么低的

网友(点评):
002 都能测出来 万用表不错啊

网友:
VCORE正反阻值都002?这个真是太少见了,你要说显卡核心供电有可能,或者上真U,不上U不可能那么低

网友:
就是002阻值怎么这么小?很神奇。

网友:
好像以前也有发过类似的贴子吧

网友:
不过楼主的载图我看不到,,,

网友(点评):
我以为是我的网速慢呢

网友:
002应该是二极管档吧  电阻档应该6欧左右吧

网友:
阻值2也太低了吧,是上CPU后的对地阻值吗

网友:
这类电容击穿的问题还是比较少的,特别在低电压部分

网友:
哥们你是上cpu测得二极管值吧

网友:
确实很好,跟我上次遇到的差不多,不过楼主的图片看不到

网友:
看不见图啊

网友:
不上CPU就这么低,要是我恐怕就纠结在这块了。。。想不明白

网友:
这么低的阻值是很少遇到,如果用烧鸡大法电流应该是正常,不会出现电流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