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针ATX电源供电电压图

楼主(2011-07-13):
24ATX
引脚
颜色
电压
3.3V
3.3V
GND
5V
GND
5V
GND
5V
5V
12V
12V
5V
引脚
颜色
绿
电压
3.3V
-12V
GND
5V
GND
GND
GND
-5V
5V
5V
5V
GND

网友:
不支持表格,如果想要图可以QQ联系,67667609

网友:
1.2.11       4.6.19.20.      8  9   14   我是这么记的

网友:
这样记很好,我一般看颜色。

网友:
怎么没 PS-ON

网友:
记颜色就可以了

网友:
记颜色就可以了比较为实用。

网友:
死记硬背`````````````

网友(2011-08-25):
24针ATX  12脚应该是橙3.3V  不是红5V吧

网友(2012-04-10):
第1脚怎么确定?PW-ON脚不是都说是第4脚么(绿线),怎么在楼主的定义表中变成了第14脚了?

网友(2012-05-10):
刚用到,感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