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CPU

楼主(2011-07-13):
诊断卡代码00 CPU有温度 内存有供电 南北桥都有温度 求问专业修主板的老师 该查那里
诊断卡代码

网友:
你只说CPU有温度.你也不测一下CPU电压正不正常.也不说是什么主板.

网友:
如果是intel很有可能是底座虚焊 AMD的一般是桥坏的 具体的看毛病了

网友:
问题没有迷清清楚怎么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