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40G IDE 硬盘,接反了被烧,请教,一般烧到哪几个地 ...
日立40G IDE 硬盘,接反了被烧,请教,一般烧到哪几个地方

楼主(2011-07-13):
日立40G IDE
笔记本
硬盘,接反了被烧,请教,一般比较易烧到哪几个地方?哪几个元件。。现在不通电了。。。
请大家指教 一下。。对硬盘不太了解。。。谢谢。。。。。
笔记本

网友:
换个板子试试啊,不行就换吧
反对楼主:
5.0
jimli
反对楼主:
有修过硬盘吗?换主板一般都不会好,会敲盘!主板上的芯片写了资料。

网友:
插反了。。应该是板子被烧了。。但是不知道是哪里被烧。。应该可以修复的

网友:
因为要装程序。。而本本光驱又坏了。。所以接到台式机上面安装。。结果接反了。。被烧掉了。。

网友:
一般插反了会烧保护二极管。就在接口的旁边。12V进去的那个。50%的会好。有时候会把主控芯片烧毁。

网友:
晕了。。保险全部都测试了。。好的。。看来有可能。是主控坏了。。

网友:
特别说明一下。。不是台式的。。是本本硬盘。。台式的没维修价值了。。

网友:
晕了。。都没人知道???都不进来看看???

网友:
去换一个 吧!!!!!别把本子 搞坏了

网友:
手里有几个这个硬盘了。。扔了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