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戴尔 INSPIRON 1720 掉电维修 求助

楼主(2011-07-13):
小弟正在修一个 dell inspiron 1720,intel,独立nvidia显卡
故障是开机上电到0.8左右掉电.
加焊过内存槽,放过cmos电,做过显卡,后来换了3张显卡,还是一样故障.
加焊过显卡槽,还是一样.量cpu供电都出来了,0.9V。
请各位指教指教.
万分感谢
cpu
显卡
cpu供电

网友:
所有电压都正常吗 !1.8V!1.05V。那些电压都正常吗 !注意看是不是哪个电压掉电的时候一下就没有了 !然后去修哪个电压 !注意压南北桥 !看看是不是掉电延时了些

网友:
看一下跳变 确定什么没过 再修 不要乱动

网友:
不上内存 电流多少 看看掉不掉电 在判断一下 是电压却引起的掉电 还是美国外引起的掉电

网友:
内存不上基本上和掉电时候一样,都是0.8

网友:
0.8 看着像北桥或内存没过

网友:
零点八了,很高了,上不上内存都一样,是内存不过不,上假负载瞅瞅可有电压。。

网友:
干北桥吧

网友:
查一下PWROK信号,

网友:
换个CPU看看,不行就刷个BIOS